IBM E531 VILE1_VILE2 NM-A044解决开机不显反复重启

楼主(2017-03-16):
先刷4M的,要是不行两个一起刷。网上买的亲测可用。另附上电路图

E531 4M.zip

U6

E531 8M.zip

U5

IBM E531 VILE1_VILE2 NM-A044 MB.zip

电路图

网友:
亲测可用。如有问题请反馈。

网友:
加点分吧。没有分了。

网友:
反现现在IBM的机子造的严重不行了,好多问题,还卖的死贵死贵的

网友(2017-04-17):
正需要,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不查内存也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