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UMT主板显示屏一条线触摸部分不

楼主(2017-03-16):
        Iphone6 UMT主板显示屏一条线触摸部分不灵
一、故障描述:显示屏右边一条竖线,竖线部分触摸触不动,别的地方正常。机子换过黑触摸用了20天左右返修,故障相同。
二、拆机测量触摸座子,发现第六脚无值,别的脚位正常。仔细检查座子,没有发现氧化虚焊,要么触摸IC问题,要么板层断线。
三、拆下触摸IC,测触摸座子与焊盘A5        脚之间通断,发现无穷大了。确定板层问题。
四、飞线修机。
五、测机。
六、上绿油。
七、

网友:
维修不易给你加分鼓励下

网友:
UMT给维修创造不少利润

网友:
楼主这个烙铁用的出神入化了呀

网友:
UMT板子质量就是差,容易断线,焊盘脱落。

网友:
UMT的主板很出名,恶评连连

网友:
大神又出来发福利帖了

网友:
刚接到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的那个问题是压一下屏幕摄像头位置就好了,现在在测试中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烙铁头??

网友:
板层断线是OL.. 无穷大也OL?

网友:
UMT板子是真心脆啊    碰到这种板子 真心不想修  检查,测量。飞线的功夫都修好一台机子了

网友:
请问下 LZ  测a5到6脚的通断 用的蜂鸣档吗       放的2张图 是对地阻值?为什么不一致  请教

拆下芯片测和 不拆芯片测的对地阻值相同吗

网友:
UMT主板真的好麻烦呀

网友:
看故障现象挺吓人。看修复过程很享受啊。加分

网友:
看最后一张图是不是不用拆芯片,可以直接三点了

网友:
厉害的飞线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