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G480掉电 无CPU供电
无CPU供电

网友:
没CPU供电就修它撒 查查供电开启什么的啊

网友:
供电开启正常吗???

网友:
没CPU供电就先看看短路不再看看条件满足没

网友:
无U供电 查下U供电的产生条件

网友:
是不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没供电 才条件啊

网友:
EN信号正常吗

网友:
查看CPU供电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修CPU供电 ,查条件啊

网友:
修供电,查条件啊

网友:
知道没有供电了,查下供电的基本条件啊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查查CPU电压开启有没有。或者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