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南桥发烫

楼主(2017-03-16):
排阻量过没发现异常,+3vsus   PM  RSMRST#    +VCC RTC    CLK   PM   PWRBTN#这些都正常  桥更换过了,ec换过,susb   susc 信号不出来,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求教各位

网友A:
哈哈哈 群里问不出来 跑论坛来求助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群里问不出来 跑论坛来求助了哈

头疼啊

网友:
描述的详细点......至少把你的测量的思路写出来,简单的几个信号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B:
这个机器麻烦 有的是改 不知道你的是哪款求全图

网友C:
发烫就是少电压了,不一定是桥本身问题,你看桥跟VGA口之间的位置有个102的排阻换一个试试,

网友D:
客户机子拿来不开机。接可调电源电流0.4没有指示灯亮,拆机南桥烫,以为南桥短路直接换。换了亮机,装机测试的时候关机后又原状态了,果断一步步测,待机3V5v正常,线性3v5v没有拉低,然后怀疑南桥待机电路问题所以查了上面我说的五个信号,都有的。论坛找了k42jr上电时序,跑到ec发出pm pwrbtn#

网友:
接着应该pch发出slp s4#和slp s3.#才对,可是这个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麻烦 有的是改 不知道你的是哪款求全图

发不了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烫就是少电压了,不一定是桥本身问题,你看桥跟VGA口之间的位置有个102的排阻换一个试试,

这个没有那个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麻烦 有的是改 不知道你的是哪款求全图

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烫就是少电压了,不一定是桥本身问题,你看桥跟VGA口之间的位置有个102的排阻换一个试试,

还有我想请教一下,桥都要哪些电压啊,新手,量不齐

网友:
南桥少电压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南桥发烫,你这电流到了什么位置了

网友:
华硕的板就是维修,又没图纸。

网友:
昨天有台HP G4的有时候花屏,进系统蓝屏,显卡换过,南桥换过两个也是发汤严重,板载CPU,最后叫客户换板了,不知从哪一手

网友:
我最怕的就是遇到ASU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发烫,你这电流到了什么位置了

0.4过会掉到0.1

网友F:
应该是缺电压吧也可以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什么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缺电压吧也可以刷个BIOS试一试

试过,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发烫,你这电流到了什么位置了

0.4不是触发的

网友:
看下 桥是否收到动作信号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不好修哦

网友G:
桥发烫  先换个桥试试

网友H: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这机器 风扇狂转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机子拿来不开机。接可调电源电流0.4没有指示灯亮,拆机南桥烫,以为南桥短路直接换。换了亮机,装机测 ...

made 上次我烧了两个65  一开始不装机正常 一装上桥就电路了 后面在机器上加了绝缘 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跟大家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桥发烫  先换个桥试试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好了吗?

难了(    )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哦,3 5V有两个二极管那个

网友:
居然换桥后亮机了,证明还是哪里有微短,或者有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