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286进水公共点电压不正常维修以及对CELL信号的探讨

楼主(2017-03-16):
    客户说他的苹果笔记本不开机了,一年前进过水,但一直正常使用,突然就不开机了。不多赘述,直接进入正题,先接适配器看一下现象,插上有绿灯两秒转橙色灯,感觉和正常的没什么区别,但是我把电池拆下来后发现现象还是一样,我们都知道橙色灯代表充电,在没电池的情况下也亮橙色灯肯定是错误的。拆开主板,不出所料充放电芯片ISL6259附近已经发霉赶紧洗洗刷刷。(忘记拍图反正很严重用心灵去感悟).我们都知道苹果的设计是采用公共点电压充电的。我测试公共点电压发现异常电压为4.16V。用示波器测量电感前端有正常的PWM供电波形。既然芯片工作了,电压偏低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反馈,测量发现两个反馈的电阻都确实变成了无穷大, 拆掉直接用铜线链接起来。但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么故障依旧还是4.16V,毛线的变化都没有。这时候怀疑升压部分出了问题更换升压电容C7020故障依旧,这时怀疑芯片坏了更换ISL6259,故障依旧,这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将芯片周围的电容全部按原型号代换,故障依旧,这时偶然在论坛中发现,我们的版主(小小学徒工大大)和我们的(月饼大大)发的两篇帖子月饼老师介绍的是ISL6259的引脚定义。小小学徒工老师介绍的是ISL6259的工作原理分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说到第五脚(ICOMP电流环路补偿)和第七脚(VCOMP电压环路补偿), 如果出现断线公共点电压会降到4.5V左右。这时我仔细的测量了一下这两个引脚的走向发现并没有断线,虽说并非这两个信号的原因,但是也给了我一定的启示,那就是不要纠结测试芯片引脚,因为很多脚给的含义很模糊,不好理解,而应该把关键点放在断线上,经过辛苦的测量发现第6脚CELL到电阻R7012之间出现断线, 飞线之后故障解决,公共点12V顺利产生,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但是这个CELL我是真的有点不清楚它到底是干什么的了,小小学徒工版主介绍说CELL为电池电芯设置信号,用来检测电芯数维修只要和图纸一样即可,月饼也介绍到这个信号是电源电芯的检测,看来这个信号在不同的笔记本上功能是不同的,在有些笔记本上监测着电芯数量的同时还影响着芯片电压的输出。希望这个经验可以帮助跟我遇到同样故障的人。

网友A:
有张图就更好了,也很不错了。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张图就更好了,也很不错了。 加分鼓励

刚刚在编辑  已经上图了

网友:
修好苹果的师傅都是好牛逼的师傅,

网友B:
建议报名远程学习下
CELL电芯数量选择
悬空为1芯,所以电压是4.2V
下拉到地是2芯,公共点会是8.4
上拉到3.3 是3芯,公共点会是12.6

网友:
是充电电路吗

网友:
CELL电芯节数

网友:
LZ厉害学历了额

网友:
么修道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报名远程学习下
CELL电芯数量选择
悬空为1芯,所以电压是4.2V

看来是我理解除了问题 那个1S 2S 3S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公共点电压也就是充电电压,充电电压是根据电芯数量来决定的,CELL脚的电芯设定有异常,自然充电电压(公共点)也会出现异常!很好理解。前面饼哥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说到底还是理论功底欠缺。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小白学习了

网友D:
楼主竟然提到了我。我都忘了我发过这么个帖子了 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电压也就是充电电压,充电电压是根据电芯数量来决定的,CELL脚的电芯设定有异常,自然充电电压(公 ...

嗯嗯 是的是的  主要是这个1S  2S  3S没理解到位 以为是秒的单位 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竟然提到了我。我都忘了我发过这么个帖子了 哈哈哈

你是我偶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 是的是的  主要是这个1S  2S  3S没理解到位 以为是秒的单位 尴尬了

s=串联

网友:
学习到了!~这个必须记住啊 !~有时候不能纠结芯片啊

网友:
cell接供电1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