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

楼主(2017-03-16):
请问一下额定200w电源能带动9600显卡,E3400的cpu吗,没有光驱

网友:
这个功率估计不行.............

网友:
额定250w的能吗?

网友:
正品电源,是可以的,长城,金河田,老电源我都用过到后来的主机,都用的好好的。

网友:
看你9600是什么牌子,要是是影驰黑将之类的,能亮机,但是不能发挥性能,要是是小影霸翔升之类的货色,那100%没问题

网友A:
是影驰中将版,电源是长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影驰中将版,电源是长城的

没有外接供电的话最起码250w起步,最好3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外接供电的话最起码250w起步,最好300w

支持,有道理..........

网友:
能亮机,但是不能很好发挥性能!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如果不用外挂供电的将就,但硬盘就可怜了....

网友:
可以亮 但是 电源会一直处于高负载的情况 散热不好的话 估计很快就挂了

网友:
9600显卡最低要装品牌额定250W-300W的电源。

网友:
250w运行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