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急!急!急!大家有谁认识这个元件的海康威视半球摄像头

楼主(2017-03-16):
大家有谁认识这个元件的海康威视半球摄像头..

网友:
钽电解或二极管,需测量一下

网友:
万能的某宝问一下

网友:
这个 哪上面的   我上次修车上的仪表盘  就是他

网友:
当时是短路了   它的问题  上tb上面有没买到了   当时以为是电容   我就给拆了没有装    OK了

网友A:
这个都能搞

网友:
整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能搞

从哪能搞到

网友:
不是电解电容就是二极管,先拆了不装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
目测正极接地了,像是二极管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一下

网友B:
可以不上  这是个保护二极管 也可以找个12V电路的二极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上  这是个保护二极管 也可以找个12V电路的二极管上去

硬盘电路板上有....

网友:
测量一下吧,看样子像是二极管或者电容

网友:
明显是个电容,一端有个‘十’号#^_^#

网友:
好像是二极管,用放大镜看一下,有个细小的二级管符号

网友(2017-04-22):
这个是防雷击的,不要也可以使用。

网友:
看看电路板上标识

网友:
应该稳压二极管或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