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20 失手拔坏键盘插口焊接

楼主(2017-03-16):
查了下键盘100大几 ,伤不起!! 苦战补救!!!  还有3根是小红帽和左右键的客户说过不用, 要不然 。。。!!!

网友:
这种排线不好补啊

网友:
大大的牛逼啊

网友:
让你手贱  这下长记性了吧

网友:
维修有风险,拆机须谨慎!!!!!!!这样的错误不应该犯啊

网友:
双面的排线都补焊过  只要手工过硬  都不是事

网友:
我也接过这样的软排线  我是笔记本LED屏背光的软排,也是拆来拆去试机不小心坏了,花了半个小时补了4根线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大家都发生过,就是不注意弄坏的,在修机的时候增加了故障还影响修机的心情,下次多注意吧

网友A:
自己失手造的故障 还的自己耐心修好 ……  焊工不错

网友:
手工过硬  都不是事

网友:
然后会烧吗, 我接反过 N次 都没事

网友:
排线太脆弱了,动作不能太暴力

网友:
这焊工也是有两下子

网友:
观摩一下

网友:
这种排线不好刮开,加分鼓励

网友:
手工很牛啊  厉害  一般人搞不定啊

网友:
有了这次教训下次拆机就没那么浪了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失手造的故障 还的自己耐心修好 ……  焊工不错

谢谢!!!本来已经修好,装好机器测试触控板无用,拆的过程中拔坏了,真是费时又费眼力了!

网友:
牛逼了,这也能补

网友B:
线是怎么刮开的?急,有个T430也断线了。

网友:
自从飞了三星平板的屏线,已恐惧

网友:
我也有屏线裂开的,一直放着不敢补

网友:
楼主烙铁的功夫很深啊

网友:
呵呵  这个线不好飞  飞过两次  不过是触摸板的

网友:
这排线也能补?手工够厉害

网友:
要慢慢搞  别那么大力气

网友:
上次也是IBM失手把LED排线给弄断了,也是这种材料,太脆

网友:
这线我记得补不上,不好补,烙铁放上去就划了怎么补我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是怎么刮开的?急,有个T430也断线了。

用手术刀刮开,漏出铜线再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术刀刮开,漏出铜线再上锡

醉了,鍵盤線根部被別人撕裂了,花140買了個新的

网友:
卧槽 你这手工我给100分  起码我是做不到

网友:
这焊工不错 牛B

网友:
这个你都补···话说回来··修键盘能收到多少钱··是我的话就换了··不会是你搞坏的吧··哈哈··加分··

网友:
这焊工也是没谁了  至少我焊不了

网友:
旁边的不会焊断吗?

网友:
补这种线确实挺麻烦的,楼主了得

网友:
这排线都能接好,楼主技术好牛逼。

网友:
就服你这个人才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呀,就是大意了

网友:
没有 全断 ,

网友:
牛X的焊工,,,每次拿个一字螺丝刀一撬自己就下来了

网友:
自己拔的?前几天一个戴尔的键盘灯也被我拆断了 还好客户不用

网友:
这排线拆时候慢点来

网友D:
软排线不好焊接,大神有什么技巧吗。
xiangkevy
耐心,耐心,耐心 !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排线不好焊接,大神有什么技巧吗。
耐心,耐心,耐心 !

网友(2017-04-23):
对修手机的 这都不是事 飞线HOME键都会 这个小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