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昂达A880/780 D3 VER,4.0不跑码

楼主(2017-03-16):
接手一块ONDA A880/780 D3 VER:4.0的板子,AM3的,上电测试测各大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也都有就是不跑码,这种板子一看肯定找不到图纸啥的,正一筹莫展之际,突然发现在PCI插糟旁边有一个COM芯片,这是某板的一个通病啊,管它的,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吧,果然,拆掉测试直接跑码亮机ok.(第一次发贴,有点紧张哦.图片也上传不了.慢慢学习学习)
亮机BIOS  http://pan.baidu.com/s/1i5mMS0P

网友A:
是什么芯片,拆掉不用也行么。。。。

网友:
这是此板的原机备份亮机BIOS,我这上面上传不了图片和BIOS,放在百度网盘了有需要的可以下来用哦.http://pan.baidu.com/s/1i5mMS0P

网友B:
技嘉的串口芯片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串口芯片把。。。。。

是的,技嘉的三大通病之一COM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拆掉不用也行么。。。。

COM串口芯片,现在这个接口基本上很少用了,所以拆掉也无妨,这种板没图纸的,修机嘛,怎么快就怎么来搞.

网友C:
又是一个通病案例!串口很少用了,去掉此芯片也是不错的选择!谢谢分享!

网友D:
条件满足不跑码,跟串口有什么关联?外设没通过自检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条件满足不跑码,跟串口有什么关联?外设没通过自检吗?

COM口芯片受控于IO芯片,如果COM口芯片有问题,会导致IO出错,进而导致全板有问题。

网友:
配点图会更好。

网友F:
可能是级别太低了吧,老是上传失败,在以后慢慢学习完善哈.感觉写个贴子吧有时比修机的时间都要花得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级别太低了吧,老是上传失败,在以后慢慢学习完善哈.感觉写个贴子吧有时比修机的时间都要花得久.

上图和级别没关系,可以考虑吧图片传到自己的空间相册里,然后便捷的时候从相册里选择图片,这样会更好点。

网友G:
运气好啊楼主我以前拆过都美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气好啊楼主我以前拆过都美好

是啊,单就修板来说,真遇到一些铁板 ,除了有丰富的经验,还得靠一些运气的成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通病案例!串口很少用了,去掉此芯片也是不错的选择!谢谢分享!

当碰到难搞的板子,客户又催得紧的话,有时候就得用用非常规的手段了.互相学习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OM口芯片受控于IO芯片,如果COM口芯片有问题,会导致IO出错,进而导致全板有问题。

版主,我有块练习的华硕P4SD-LA板子,被多次重启和断电上电后,出现挡AE。之前刷了程序,换了内存,故障没变,看了此贴,拆了232芯片,网卡,声卡,加焊桥,IO,还是不行。

网友H:
我拆了n次com口芯片的板子 一次没好过  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拆了n次com口芯片的板子 一次没好过  醉了

看来版主在修板中的运气有点儿不敢恭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版主在修板中的运气有点儿不敢恭维啊.

绝对不敢恭维  我自己都怀疑人生了

网友I:
你牛逼,直接拆件了

网友J:
这是技嘉G41的通病啊  怎么到昂达来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有块练习的华硕P4SD-LA板子,被多次重启和断电上电后,出现挡AE。之前刷了程序,换了内存,故障 ...

估计被你这么弄下来,基本也没修复的可能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技嘉G41的通病啊  怎么到昂达来了  呵呵

电子产品说不清楚的,代工厂商或者元器件供货商转来转去就那几家.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牛逼,直接拆件了

遇到一些类似通病板,不直接干,难道还去下图纸跑线路慢慢分析了,太花时间了,那只能在有空的时候当做技术研究,修板就要快修.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网友:
有复位不跑马拆串口是必须要做的动作,贴别是g41

网友:
我是学徒,刚综维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