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怎么能把一个安装版u盘复制一个新的u盘

楼主(2017-03-16):
求助,用什么软件可以把一个安装版的u盘复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新u盘,或者把里面的东西备份出来一个iso,求助啊

网友A:
直接对ghost就是了

网友B:
用GHOST可以试试 disk TO dis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对ghost就是了

直接吧u盘ghost到新u盘?还是备份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GHOST可以试试 disk TO disk

我先试试去

网友:
万能的GHOST

网友:
妥妥的,果然万能

网友:
用GHOST可以试试

网友C:
谢谢啦,都说是ghos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都说是ghost

ghost是最快最安全的方法了,别的方法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ghost是最快最安全的方法了,别的方法不是很好

之前用ultraiso做过,给人用说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对ghost就是了

谢谢啦,直接用了系统克隆工具刻了

网友:
用刻录工具应该也可以,这个安装盘是ISO格式的,所以可以刻录到新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