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触摸屏

楼主(2017-03-16):
各位帮忙看一下,这个平板用什么样的触摸屏。谢谢

网友:
按照触摸屏上的型号查下淘宝

网友:
屏幕上有没有型号呢?可以搜索淘宝屏幕型号

网友A:
每台机子只能试一次每台机子只能试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台机子只能试一次每台机子只能试一次

额 你说的啥我没听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台机子只能试一次每台机子只能试一次

为啥只能试一次呢?

网友:
二楼正解 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机器型号或触摸屏号   万能的淘宝应该都能找到  价格也各有不同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触摸屏都有型号,上淘宝找就行了。

网友B:
万能的淘宝 有型号几乎没有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淘宝 有型号几乎没有找不到的

基本上配件都可以找到,万能的淘宝,无所不能

网友:
万能的TB应该有吧

网友C:
某宝是有的,万能的淘宝啥都有,配件基本上都可以找到,无所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是有的,万能的淘宝啥都有,配件基本上都可以找到,无所不能

是啊。。哈哈哈。

网友D:
平板的触摸屏都是按屏编号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平板的触摸屏都是按屏编号找

嗯嗯,某宝是有的,万能的淘宝啥都有,配件基本上都可以找到,无所不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嗯,某宝是有的,万能的淘宝啥都有,配件基本上都可以找到,无所不能

是的其实都有就看会不会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其实都有就看会不会找
是这样的,会使用搜索技巧的可以找很多东西

网友(2017-04-16):
既然都已经摆在这了,我就慢慢等有机修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