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piron15-5557 BAV00 LA-D051P REV:1.0(A00) BIOS bios

楼主(2017-03-16):
DELL piron15-5557 BAV00 LA-D051P REV:1.0(A00) BIOS bios

网友:
BIOS资料最好是写清版号,机器型号,主板简单配置等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新机器的BIOS程序!

网友:
机器进水   屏线  屏 都坏了    主板的屏幕供电芯片也换了  可以正常跑马   屏幕暗屏没信号  下载你的BIOS 试试 回来给答案

网友:
刷了直接上电0.22  关机都关不了  发个 能走码  不知道是不是 好的bios   DELL型号 piron15-5557 板号 BAV00 LA-D051P REV1.0(A00)

走码 暗屏无信号.7z

网友(2017-04-22):
可以可以,新资料

网友:
原来不加电刷上。加电o.22

网友:
你咋不附上亮机图?

网友:
楼上发的BIOS确实好使。必须要改原机me 不改me刷上去加电0.22。论坛别人也有刷上去跑0.22的

网友(2017-06-07):
好像只有原来的刷上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