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C REV1.01 BIOS谁有的、官网怎么分成啊?

楼主(2017-03-16):
H61M-C   REV1.01 BIOS谁有的、官网有,但不知道怎么下

网友A:
这个是官网下载后分离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官网下载后分离的BIOS

谢谢,好人啊,高手啊知道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好人啊,高手啊知道分享

不客气,请叫我雷锋

网友C:
楼主刷了BIOS之后好了没?

网友:
我就想知道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刷了BIOS之后好了没?

跑55代码,但还是不显示,原来不跑

网友:
看下spd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刷了BIOS之后好了没?

既然跑55,那就查内存工作条件是否全部正常。必要时候上个DDR3假负载,看看和CPU座子之间的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