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75M不触发

楼主(2017-03-16):
客户拿一台联想笔记本讲不开机——让检测下什么问题——客户描述只是不能正常充电,电池电量耗完之后就不能开机了,无摔无进水。

接到机器拆电池,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61a,按下开关无反应,拆出祼板,板号

二极管档打公共点及全板大电感,3.3V大电感对地数值是17,主板无烧件无进水,断开3.3V的隔离点,测大电感对地阻值386——正常,看来是后级短路,电源调3V隔离点后级焊线用烧机大法,很快发现EC发烫,断电拆掉EC焊接好3.3V隔离点,测3.3V大电感对地阻值还有300多,找EC——淘宝上一搜是带程序的,IT8586E,一个剪板35元,3天后到手装EC,一次性点亮点,维修结束!!!装机测试电池正常充放电,单适配器也可以正常使用,打电话给客户取机!

客户带回去两天后打电话说是电脑小键盘不能正常使用,我以为是没有打开NUMLOCK键,告诉他让按这个键再试下,客户说是不行,这个键他知道的,之前正常的时候按下灯可以亮,现在按下没有反应;好吧,抽时间带过来帮忙再看下。客户第二次带电脑过来,测试小键盘确实不可以正常使用,是自己粗心大意,没有测小键盘,用外接键盘可以正常使用上面的小键盘,可以确定剪板的EC不能完全匹配,只好在网上找代刷的那种,30元一个,三天后EC到手,换完EC芯片后,

再测试机器一切正常!

最后在网上购了一台RT809H,一步到位,因为之前用的EZP2010不能刷EC程序!!!

网友A:
这ec焊的根原装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c焊的根原装的一样

呵呵,这些基本功还是要有的。

网友:
剪板的有风险。我都是刷资料 买芯片刷资料的。买芯片才安全。

网友:
这个EC很烦人,程序做在EC里刷起来还要用特殊的编程器刷,又喜欢出问题,每次买剪板的经常买到坏的

网友:
我的RT809F加188转接卡,哎,上次也是,买了剪板的EC说是里面带程序,结果买回来编程读取是空的,后来在买一个全新的说自己来刷程序,结果TM全新芯片又带程序,这玩意没有100%

网友:
遇见过,也抓们买了809

网友:
809H不便宜把

网友:
799元,包邮的!主要是809F还要转接才能刷IT8586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谢谢分享

谢谢!!!

网友:
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换好给个结果

网友:
现在\EC程序问题挺多。加分了

网友:
厉害  编程器拿下,以后自己搞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手工也很好。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