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00 加电无显示 显示自动调整后黑屏

楼主(2017-03-16):
收到机器 通电开机黑屏 一会显示  自动调整的英文字 符  然后黑屏   拆机 测试背光无问题  加焊显卡 没用  后来 bios电池 放电后 正常亮机

补充内容 (2017-3-21 11:17):
机器确实 不是bios的问题 后来返修了  具体故障为开机 运行一段时间后 蓝屏 稍微显示花屏 而且 发现有时候能认到硬盘 有时候 dos下 报告磁盘读取错误  刷完3个bios都无用  后来确定是南桥的问题 目前已经修复 还是有待观察

网友:
板号忘记了  intel 独立显卡的主板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联想的垃圾机型,加焊南桥一般可以顶几个月,之后会返修的

网友A:
放电好的 还是多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好的 还是多测试吧

恩 多测试测试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这估计要返修  感觉还是高压或者灯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估计要返修  感觉还是高压或者灯哥问题

测试过了 不是 灯管和升压板的问题 这点可以确定

网友:
机器确实 不是bios的问题 后来返修了  具体故障为开机 运行一段时间后 蓝屏 稍微显示花屏 而且 发现有时候能认到硬盘 有时候 dos下 报告磁盘读取错误  刷完3个bios都无用  后来确定是南桥的问题 目前已经修复 还是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