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大短

楼主(2017-03-16):
昨天接了一台 联想G480 大短路 以为是电容 烧了 拆开来 看了半天没有 找到烧坏的电容。晕 不是电容坏了 量一下看吧 一量 就SB 了 3V 短路 场管全烧了 桥也干 掉了 没办法 换个桥 换个待机 OK 搞定
联想G480

网友:
呵呵,技术不错哈。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宏基的大短,也不是电容短路,是桥跟CPU供电短路

网友:
电容短路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大短路的板子 有时间报价前最好是测试下 各大供电电感是否短路等 避免短路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