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悬赏30分求bios

楼主(2017-03-16):
机器:ACER E1-510 板号:la-a621p rev 0.3  amd集成主板
故障:按开关可正常亮机启动系统,系统、pe、dos、bios设置中重启会不亮。除此之外,无其它故障!
刷了rev 1.0版本主板的bios之后故障可修复,但是会风扇直转进系统之前断电!已经有兄弟根据原机器bios修改过也是不行。。。哪位大哥有版本0.3或者修改的bios,请上传一下! 谢谢
   下面是原机bios

补充内容 (2017-3-20 13:02):
虽说最后没能够解决问题,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看下你内存贴纸是不是Z5WE3,一样的话再下(解开后有128KB是KBC 8MB是BIOS)

型号E1-510
內存貼Z5WE3
版本V2.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内存贴纸是不是Z5WE3,一样的话再下(解开后有128KB是KBC 8MB是BIOS)

型号E1-510

是z5we3,下载了几个rev1.0的都不行。。。论坛上没有找到rev0.3的!客户是个搞统货的,有可能是工程机的版本。。。

网友A:
那先试试看写上后好不好使

网友:
难道就没有兄弟有这张原版本主板的备份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先试试看写上后好不好使

刷了也是会进系统或pe之前风扇狂转后断电!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看来只有等客户去找另外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来备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