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谁有华为C8817E点位图

楼主(2017-03-16):
谁有华为C8817E点位图,在此谢谢。

网友:
我没有 帮顶一下吧

网友:
华为的点位很少,就算有 也是用加密狗的,建议你买个飞鹰的的吧。里面的安卓图纸蛮多的。

网友:
华为一般无点位。

网友:
华为的点位很少有的,你说说故障,大家帮你分析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