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爆屏修复全过程分享

楼主(2017-03-16):
iPhone7爆屏修复全过程分享

  这台iPhone7外屏完全破损,摔得比较严重,实际测试3dtouch和显示是全部正常的。

iPhone7爆屏修复 图1

iPhone7爆屏修复 图2

第一步:拆下屏幕

  因为iPhone7的支架胶太结实,首先需要加热屏幕让胶软化。

iPhone7爆屏修复 图3

  然后拆下屏幕。

iPhone7爆屏修复 图4

iPhone7爆屏修复 图5

  拆解屏幕上的小件。

iPhone7爆屏修复 图6

iPhone7爆屏修复 图7

第二步:分离外屏、安装新盖板

  分离外屏。

iPhone7爆屏修复 图8

  分离完之后,检测偏光片划痕严不严重。

iPhone7爆屏修复 图9

  没问题的话,贴上全新的盖板。

iPhone7爆屏修复 图10

  然后放入压屏机压屏,完成后放入除泡机除气泡

iPhone7爆屏修复 图11

iPhone7爆屏修复 图12

第三步:装机测试

  几分钟后,拿出屏幕,装机测试。

iPhone7爆屏修复 图13

iPhone7爆屏修复 图14

iPhone7爆屏修复 图15

  触摸正常,显示正常,3dtouch正常。

iPhone7爆屏修复 图16

  然后装机。至此,iPhone7爆屏修复,更换外屏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7手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3982-1-1.html

网友:
看着简单,其实技术很重要,搞不好就要赔屏幕

网友:
7的屏幕现在很贵啊  搞坏就蛋疼了

网友:
搞屏需要的是技巧。

网友A:
曾经一个爆屏IPHONE 7PLUS 摆在我面前,没有换好。。 换好后中间不知道有一条绿绿的线,后来拆了背光看看不是脏的,没有,结果,结果再装回去屏一角就黑了一块。。 晕,  又买了个新屏给客人。

网友:
好像没有讲到指纹怎么处理

网友:
压屏机第一次见

网友:
我都压过十几个了 分离时温度要控制好。我试过一个分离出来多了很多绿点 像漏液 还有一条蓝线 后来放一个星期就好了。

网友(2017-05-01):
引用 网友A:
曾经一个爆屏IPHONE 7PLUS 摆在我面前,没有换好。。 换好后中间不知道有一条绿绿的线,后来拆了背光看看不 ...

拿给同行搞

网友:
看着简单 现在的同行 和客户都会说 一个玻璃才多少钱?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一个爆屏IPHONE 7PLUS 摆在我面前,没有换好。。 换好后中间不知道有一条绿绿的线,后来拆了背光看看不 ...

已经是液晶有部分坏了。。 不是背光或者偏光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