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卡LOGO

楼主(2017-03-16):
描述一下问题,客户拿来一手机没修过,联想g450 集显,三代内存,开机档logo,过一分钟左右才能过,但是不引导系统。只有光驱和硬盘全部拔下,开机到logo处2秒就过,才正常。最小化测试,问题依旧。做了以下测试:
1.首先看usb口,3个口完整,开机后5v针脚供电正常,信号线阻值正常,插u盘都能u起。
2.刷了bios
3.换过光驱和硬盘,本机硬盘放其他机子正常。
4.换过u54,硬盘光驱5v转换管,+5vs稳定。
5.换过硬盘和光驱接口处的各两对电容
6.换过南桥还不行,南桥确定是好的
7.纽扣电池电压3v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9130-1-1.html  这个帖子和我的一模一样,最后
也没有消息了。

没有办法了,来求助各位,有谁修过这个问题,或者给个思路也行。

网友:
内存和cpu都更换过,集显没有sd卡槽,pc卡槽检查过没有进过水或者短路腐蚀过。

网友:
确实很奇葩 量量桥的SATA模块看看正常不 ?

网友A:
时钟47 48脚
CLK_PCIE_SATA
CLK_PCIE_SATA#都有0.4v左右电压
但是46脚SATA_CLKREQ#_R为0,而且有个+3vs的上拉
这个信号不了解,正常的话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47 48脚
CLK_PCIE_SATA
CLK_PCIE_SATA#都有0.4v左右电压

这个SATA_CLKREQ#是SATA时钟请求信号,正常工作的时候就是低电平,当此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才能输出100M的差分时钟CLK_PCIE_SATA、CLK_PCIE_SATA#,这是桥的SATA模块用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ATA_CLKREQ#是SATA时钟请求信号,正常工作的时候就是低电平,当此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才能输出100M ...

按版主指点,那就是正常的,请教版主,档logo还有那些地方或信号会影响呢?

网友C:
会不会跟硬盘的偏置电阻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跟硬盘的偏置电阻有关

是上图的电阻吗,测量过阻值正常。

网友:
偏置电阻 不正常会引脚认不到硬盘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和时钟有关系

网友:
注意U54 U55,还有就是线路是否有断路,接口内部是否有接触不好,电压是否有偏低的

网友:
C875,C874,C877,C876,

网友:
和硬盘加密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