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掉电

楼主(2017-03-16):
G480掉电  BIOS刷了PCH换了还是掉电

网友:
最好说下是如何掉电是 进系统掉电还是不亮机掉电

网友:
掉电原因不少   首先考虑温度  再bios  温控  以及显卡等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掉电呢

网友(2017-04-20):
我这也一台    能换的都换了 也不行   解决了么    求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