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客户一进水小6机器,求助!!!

楼主(2017-03-16):
接客户一进水小6,现在故障开不开机,夹表大电流4.7左右,检查发现C5201_RF 烫手 图纸比人看的不太懂 问大神 此配件可直接拆除不?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这个是WIFI芯片供电输出上的,我建议先拆掉这个电容,看看还大电流不,如果好了,从新找个相同的电容补上吧,不好,在查查电感,这个电感可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WIFI芯片供电输出上的,我建议先拆掉这个电容,看看还大电流不,如果好了,从新找个相同的电容补上吧 ...

好的 谢谢 主要是我看这个电容挺特殊 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这个可以拆掉,两边短接就行了

网友:
短接不行应该是模块问题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这个是什么类型的电容啊。。。看不懂。。 这电容有四个点啊 两头地 两头信号。。

网友:
可以直接拆掉  如果是它引起的 就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容不可以拆掉。料板找个换上就行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WIFI芯片供电输出上的,我建议先拆掉这个电容,看看还大电流不,如果好了,从新找个相同的电容补上吧 ...

这个电感不可以短接,是用于降压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感不可以短接,是用于降压使用的。

谢谢版主 我觉得这个电容也特殊 里面好多符号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 我觉得这个电容也特殊 里面好多符号  呵呵

类系于这个是排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这个是什么类型的电容啊。。。看不懂。。 这电容有四个点啊 两头地 两头信号。。

2只脚变成4个脚,其实还是2个脚。

网友:
类似穿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