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不开机

楼主(2017-03-16):
联想g400 不开机   拆机检查pq301击穿  如图  更换  就OK

网友A:
击穿怎么会不开机,不解

网友B:
19V大短路。这个好修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穿怎么会不开机,不解

pq301击穿 四脚也19v 导致pq302  四脚也是19v    这样pq302就截止了   不导通了   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大短路。这个好修

不是大短路  是无待机电流

网友:
这个是送钱的,

网友:
一看 二摸  三刷  哈哈哈   修好了

网友:
楼主秒杀了。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这故障好像会造成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电池不充电

网友:
无待机电流说明仁宝板子采用点火回路,发现短路,就会开启点火回路,防止19V到后极。

网友:
纯是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隔离保护不过。这个很容易的

网友:
单独一个保护隔离管坏的不多 一般都是公共点短路造成保护隔离故障

网友:
咻咻咻,捡钱的节奏

网友:
呵呵小问题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秒杀啊,爽歪歪

网友:
楼主就这么简单的修好了吗?

网友:
也就是保护隔离电路出故障了,加分支持

网友:
仁宝很多这类故障的,都是送钱的

网友:
钱好捡吗。

网友:
保护隔离出故障,这钱好捡呀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不加电吧

网友:
捡到钱了。。

网友:
基础知识多学习下。各元件特性多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