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保险能否用0欧电阻代换

楼主(2017-03-16):
一台联想M490    白屏    测试屏借口发现3D3V_S0保险不通      换个0欧电阻上去用了2天就回来了      拆掉0欧电阻亮机    所以搞不懂了

网友A:
找个电路图看一下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你是哪里搞错了,不然怎么都搞不通

网友:
每台机子只能试一次

网友B:
屏供电的保险可以用0欧代替,但是要选择功率大点的,不然很容易烧,如果后级电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把它直连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来说没有故障的话是不会烧保险的,会不会是有软故障?
保险管不要直通或者用电阻代替,要用回原值的。

网友:
估计是你换的功率不够。

网友:
曾经代用过 有一款迪蓝的7750显卡保险处都是用两个或三个0欧电阻代的 开始还以为遇到山寨了 后来查百度图片才确定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的保险可以用0欧代替,但是要选择功率大点的,不然很容易烧,如果后级电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把它 ...

我现在直连的  之前用个0欧电阻代换才用2

网友:
是搞错了   应该是0欧电阻代换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路图看一下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搞错了   应该是0欧电阻代换保险

网友C:
我遇到这种情况都直接连在一起

网友D:
我一般就是找细一点的铜丝连起来

网友:
像楼上说的,可有替换即使要大功率的,如果是背光那块的一定要大功率

网友:
“0”欧电阻都是保险电阻。但有功率之分。

网友:
有限电流的,,没短路直接用铜线

网友E:
直接搭根线不就行了

网友F:
搭个电感也行。不过下次再烧就烧屏了

网友G:
去掉电阻亮机 ? 那3D3V_S0是否到屏上

网友:
可以啊  一直用0欧戴欢的

网友:
建议查查图纸再说,有一电台TK868接电源无反应,经查证保险电阻4.7欧姆断,直接连可以修复。保险起见更换同型号维修结束。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水务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种情况都直接连在一起

我以为找个0欧电阻可以当保险用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就是找细一点的铜丝连起来

我以为找个0欧电阻可以当保险用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搭根线不就行了

我以为找个0欧电阻可以当保险用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搭个电感也行。不过下次再烧就烧屏了

是啊   所以我想找0欧电阻安全点 下次再烧先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去掉电阻亮机 ? 那3D3V_S0是否到屏上

去掉电阻  直连的

网友H:
直接连根线行了

网友:
直连,干脆利落

网友I:
其实应该可以用铜线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应该可以用铜线连接。

装个电阻安全点

网友:
有个电阻应该安全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直接连根线行了

有个电阻应该安全点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搞个大点的0欧电阻  应该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有个电阻应该安全点

安全点就是不返修,你挣什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安全点就是不返修,你挣什么钱

受教了

网友:
确认后面没短路的情况直连测试下,最好还是换个原值的保险

网友:
可以用电感代替.

网友:
看图纸 好好找找原因吧

网友:
直接结根线来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