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6代有信号,但是有时候打电话没反应,这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7-03-16):
一个5s、一个6代有信号,但是有时候打电话没反应,这是哪里问题??被这个问题困扰挺久,有信号,有串号,铃声什么都正常,就是有时候别人电话打进来,这边没一点反应,就像没有电话打进来一样,换卡也没用,这种情况不是一直这样,有时候会发生,而且越来越频繁,很头疼,这一般是信号哪部分问题?手机确定没有进水,维修秒杀109里面也没有类似案例,无法参考

网友:
最好等严重的时候在修最好了

网友:
摔过了吧,很多是因为螺丝松啦。扭紧就好啦。你拆机看看。

网友:
有遇到过时系统问题,还原网络设置就好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还是等完全变这样的时候,故障明显了再下手吧。

网友:
还原一下或刷机,前几天遇到一个6P就是还原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