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 原厂BIOS

楼主(2017-03-16):
ACERE5-471开机快

E5-471 DA0ZQ0MB6E0.zip

网友:
E5-471G | TMP246-MG | TMP246M-M | TMP246M-MG | V3-472G这些机型共用主板,但是有2种不同BIOS:
         E5-431,E5-471,V3-472使用1款BIOS
         TMP246使用另1款BIOS
         2款BIOS无法直接互刷,需要使用特别的改版BIOS

网友(2018-04-25):
刷过的人也不回下  到底好不好啊  啊

网友(2023-04-20):
之前下载的一个BIOS完全可以点亮,只是没有有线网卡驱动,而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工厂BIOS完全点不亮,只是屏幕背光闪一下,纯粹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