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维修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楼主(2017-03-16):
前天客户带来一台k550d的机器来的时候是屏幕有光没图像  报完价后拆开
换一个屏试了下,一样的情况,去拿个屏线换上也一样
拿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让客户留机  拆开

看了下屏接口有19v和3.3v   上次也搞过一台差不多的
就直接换了rtd2136

焊了好多次再开机有图像有显示了
把机器装好再开机 卡logo 人现在就不好了
拆开看看是不是外接设备造成的,发现无论是插光驱还是硬盘都会卡logo
那就是sata有问题或+3vs或+5vs有问题!!   实测+3vs和+5vs都有
SATA_RXP0_C   SATA_RXN0_C  SATA_TXN0   SATA_TXP0这4个信号万用表量不出来
(不是太会用示波器)对地打阻值是没问题的(耦合电容的桥那一端) 这4个信号就经过
耦合电容直接进桥  想想明天换一个桥再说吧

换完后!!!还是一样插硬盘或光驱卡logo
看到这里我在想是不是桥那里缺电压或信号,开始了漫长的查询过程
直到了今天还是没什么头绪想想刷个bios不行换给客户(客户在催)
刷完bios后,插上硬盘和光驱开机 ,进系统了!!  不卡logo了

我的内心在默默的滴泪啊!!!!! 最后默默的求加分!!!!!!(加分不减分)

网友:
fak

宁夏的爱恋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这焊盘都变sai了,焊上去烙铁补不就好了...

fak
fak

网友:
求加分!!!!!(少灌水)

网友B:
估计是没用焊膏  板子就快报废了

fa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焊盘都变sai了,焊上去烙铁补不就好了...

焊了很多次!!!那个脚位比较的靠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焊盘都变sai了,焊上去烙铁补不就好了...

求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没用焊膏  板子就快报废了

。。。。用了。。。。。。。

网友D:
卡logo最先想到外设和bios

fa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logo最先想到外设和bios

想到了外设没想到bios!!!求加分没下载分了!!!!!

网友:
pcb板都要废了

fak

网友:
还好!!亮机的!!!!

网友E:
LZ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焊了很多次!!!那个脚位比较的靠近!!!

手工还要加强呢~~  已加分

fa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还要加强呢~~  已加分

悄悄的告诉你一开始不是我焊的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维修不容易  已加分!

网友:
焊盘吹成这样了,芯片居然没坏,厉害了

网友:
BIOS程序出问题还真比较不好搞啊?

网友:
想不用烙铁补锡直接风枪搞定的话那芯片焊盘必须加锡!!风枪一吹就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