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LX3 PLUS 从掉电到重复跑码简单维修

楼主(2017-03-16):
此板型号:ASUS M5A78L-MLX3 PLUS rev:1.03
       同行的板,拿来时说是掉电,还原故障,确实会自动掉电,量了一大圈,也没发现有哪里不正常,这种的话多半是信号引起的.也懒得查图纸,直接上BGA烤板,三下五除二,再次插诊断卡测机,咦,这运气也太好了吧.一路跑码到亮机,没有掉电了.那就先装上去烤鸡.(其实心中有预感,这种暂时好了只是假象,因为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并去解决掉它.)也不能马上拿给客户,先放一晚上看看.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早上一来,再次上电居然不亮机了,这下心中反倒舒缓了一些.证明印证了我开始的想法.取下板子又重新上手术台,刚开始用同事的4位诊断卡,上面一排信号指示灯全部都不停地闪,吓我一跳,又跑乱码,然后换回我自己的刚在迅维网买的多用途诊断卡,跑循环码3E.不知道这个代码啥意思,突然把掉电,又循环跑码联系到一起,有思路了,直接拆掉北桥散热器,用风枪对它加热,然后再次测试,又顺利跑码亮机了,不由分说,再次上BGA加焊北桥.并持续烤鸡.完全没有问题了,到此此板简单修复.附上此板的亮鸡BIOS  http://pan.baidu.com/s/1dF67Uwx

发贴不易,围观的各位大虾,抖一抖你们的小手.给我加点分呗.谢谢.

网友A:
维修技术   不错   看来是以后的*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技术   不错   看来是以后的*马

向大师学习致敬.

网友:
AMD板桥虚焊多

网友:
是啊,也算是AMD板的一大特色了.

网友B:
为什么我看不到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看不到内容。。

里面添加了图片就看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把图片删了又可以了,真是奇葩啊.

网友C:
amd的东西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md的东西真是不敢恭维

虽然不喜欢,但是换位想一下,也挺好,要不然我们维修人怎么能更快地修更多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喜欢,但是换位想一下,也挺好,要不然我们维修人怎么能更快地修更多板呢.

主要是amd的东西 坏了 不换就容易返修

网友E:
加焊要小心 这个北桥非常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要小心 这个北桥非常容易挂

你说得对,所以我们一般要干桥都比较小心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