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00V5A掉电

楼主(2017-03-16):
如题 板号SCALA3-15/PETRONAS-15  上CPU触发到0.37掉电  此板拿来的时候就是掉电 南桥被人干过的 我怀疑南桥问题 直接换了  还是掉电     掉电前量PLT_RST已经正常3.3V  刷过bios 这板子没有图纸 对照的 SCALA3-14的图纸 然后打LPC总线 发现LPC总线没有波形  量LPC3_LFRAME#波形正常 有没有大神修过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LPC3_LFRAME#发出给EC  但LPC总线还是不工作 还需要查些什么条件  附对照图纸    后续修查到显卡供电开启信号CHP3_PEG_PWREN#不正常 触发后正常为低电平 现在是高电平 南桥直接发出来的  论坛有修过这种问题的 有换南桥 有尝试改电路好的   我这个南桥也换了 电路改过之后电压出来 但还是不跑U掉电  或许南桥的工作条件还是不满足 或者我换的南桥还是坏的????    现在就是不明白CHP3_PEG_PWREN#这个信号需要什么条件 南桥才会把它拉低  还是别的信号引起南桥自检保护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300E4A BA41-016661 Petronas-14_DC_mp12_gerberout.pdf

网友A:
之前也修过一次好像也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修过一次好像也没搞定

????你这明显就是灌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