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80 合成BIOS 板号ACLU3/ACLU4 NM-A361和A362通用不?

楼主(2017-03-16):
型号:联想40-80
故障:开机电流0.245到0.265后无显。短按开机无反应
操作:用风枪加热显卡amd216--0867030后0.265-0.378-0.231-0.41短按开机可以。这个是BIOS的问题吗?各位大神,小弟在线等回复谢谢!

网友:
这个是显卡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G40-80 G50-80 xiaoxinV3000 五代UB0CNXXWW BIOS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0-80 G50-80 xiaoxinV3000 五代UB0CNXXWW BIOS通用。

好!感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谢谢分享

你的是什么问题也是一样的状态吗?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差不多,刷了BIOS还是没好

你点板卡有进水吗?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本来不显示,你用风枪加热后会显示,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C:
这个BIOS是好BIOS ,DOOG

网友(2017-04-16):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是好BIOS ,DOOG

请问BIOS在哪里

网友:
请问BIOS在哪里呢?

网友:
楼主修没修好啊

网友D(2018-05-08):
我这个也是一样的开机掉电刷个BIOS试下

网友(2018-07-01):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也是一样的开机掉电刷个BIOS试下

请问你开机掉电,刷BIOS好了没?

网友(2019-03-13):
开机掉电看所有电压出来没有,如果有电压不正常,也是一样的掉电

网友(2020-03-12):
我的开机掉电重启,不插内存不掉电。刷了好多地方的BIOS

网友(2022-09-19):
搞糊涂了BIOS那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