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vga接口不显示

楼主(2017-03-16):
修一翔升gts250显卡 dvi输出正常显示 VGA接口无显示 查三基色及行,ddc 时钟 数据对地阻值正常 门电路5v供电正常。示波器显示行 三基色均有波形 只是场频为71hz 显示器不显 核心到输出线路无断线 求一维修思路.

网友:
悲剧了 刚用好卡试可能显示器坏了

网友:
这么老的还修啊

网友:
直接换了吧没必要修咯

网友:
现在显卡没什么修头了

网友:
能给得了钱的就不错哈

网友:
没事儿时练练手的东西

网友:
这下好了改修显示器了 pci显卡只能用VGA接口 没VGA接口干不了活了

网友:
晕  修显卡变成修显示器了

网友:
旁边有没有7408 换个试试

网友:
开始的时候换过,7408没问题,换的时才发现门电路的输入输出与书上的学习资料不同 实际电路时1.2 4.5 9.10 12.13并连的做信号输入的

网友:
这一天天夜班上的 晕头转向 下班就把显示器拆了 驱动板也卸下了,打vga阻抗一切正常,才想起是否是连线的问题 一测tmd场14号线阻值无穷大 白忙一场

网友:
显卡修的不多,好显卡可以修修

网友A:
看来楼主的显示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的显示卡是好的?

修的是坏卡 恰好有一块一样的 对比修着来了结果用好卡测输出时也不显了 又修好卡 万万没想到是线的问题 还误以为测试时将显示器输入接口电路弄坏了呢 走了弯路

网友:
看来楼主的设备该大修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