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版号X555LP 外接显示,内屏有背光无图像,各大条件如下,求助思路

楼主(2017-03-16):
版号:X555LP 2.0

故障:外接显示正常。内屏有背光无图像

   换个新屏,无变化。

  测量3v_edp没有。由六角芯片转换而来,参考屏线插口感觉为3VLCD信号,去掉六角转换管子,直连电压有3V,可是故障还是一样。

  测量插口的19V正常。

   测量BLON.为OV。不正常。
  两个管子的左脚都为0V.右脚都为3V。上面的管子,左脚直连CPU。下面的管子,左脚为空脚。试过吧两个管子都去掉,直连上面的管子头顶和右脚,故障还是没变化。

    刷BIOS,故障还是外接显示,内屏无显,无变化

    测量EDID_CLK,和EDID_DATA,都为0V,无波、发现只到硬盘接口的小板接口。

    求助大神,还要测量什么条件???毫无思路。。
屏插口定义:
还有,我这个芯片是没装的,看起来也不像是被拆掉的啊。

补充内容 (2017-3-18 08:54):
数据线阻值都量不到,为0.电压波形也没有。

补充内容 (2017-3-19 08:46):
打了插口上的USB信号阻值,都正常

网友:
3VS也是正常的

网友:
没PDF这点位看着好复杂

网友A:
你有图纸吗,点位不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图纸吗,点位不直观

没有的。ASUS ,没看过图纸。点位有时候更方便

网友:
查下接口信号

网友:
查屏线接口的数对信号线阻值。

网友:
打这些信号的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开路的

网友:
打阻值电压正常组织一般不会正常吧考虑一下显卡

网友:
再来几个实物图呀

网友:
xianka xiang guo meiyoua

网友B:
EDID 3.3 都没有,看点位跑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ID 3.3 都没有,看点位跑哪去了

网友C:
你这是EDP转LVDS的吗?找找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EDP转LVDS的吗?找找转换芯片。

没有转换芯片的。直接EDP输出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认屏动作

网友:
测量屏线的几组色差线的阻值,有可能是是色差线有一组不对!

网友:
数据线无阻值是不是芯片被拆了啊 仔细跑线 是无穷大 还是对地0

网友:
你说的这个芯片没装应该就是转换芯片吧,

网友:
这问题最好修。。。。你不是正规军么?

网友:
手机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