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分压计算

楼主(2017-03-16):
TL431 分压计算公式
Vo=2.48(1+R1/R2)

12v硬盘录像机 适配器

标准18.5输出计算 低于431 的2.48v

按照2.48v计算

惠普19v适配器

按照2.48v计算

标准18.5输出计算 低于431 的2.48v

19v 惠普适配器

按照2.48v计算

标准18.5输出计算 低于431 的2.48v

惠普18.5 适配器

按照2.48v 计算

标准18.5输出计算 低于431 的2.48v

如果要改19v 输出的适配器 输出12v
取样电阻的计算是按按照标准19v 输出
还是按照2.48 来取值
取样电阻 该如何选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明白上次修一个医院的仪器用了串联分压

网友B:
你犯了个逻辑上的错误。电阻分压值不是431的输出电压。

网友C:
我今天TB买了一个这个 ,DIY费神不过您是高人,以后还得多多跟你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明白上次修一个医院的仪器用了串联分压

按也不明白 上来请教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犯了个逻辑上的错误。电阻分压值不是431的输出电压。

请教下
改变输出电压 那取样电阻的 阻值 应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TB买了一个这个,DIY费神不过您是高人,以后还得多多跟你请教!

按也是新手
买这个 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D:
在上拉电阻并联一个1M可调电位器  先调到最大再通电  然后慢慢减少

最后测到输出12v多点的时候 测一下此时的总上拉电阻就ok了
可调电阻的最大值 应该要比上拉电阻越大越好,10倍以上为佳

以10倍为例,并联上原阻值R,总电阻变成0.91R, 亦即比原阻值减少9%

以100倍为例,并联上原阻值R,总电阻变成0.99R, 亦即比原阻值减少1%

所以在实际调试时 请注意 如果输出的电压比原来相差比较大 可能会引起保护 或 变压器啸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上拉电阻并联一个1M可调电位器  先调到最大再通电  然后慢慢减少

最后测到输出12v多点的时候 测一下 ...

就是说 下拉电阻不动
通过上拉电阻 并联可调电位器 调节阻值 直到输出12v多点
来确定 最后上拉电阻的 总阻值
就可以确定 需要并联电阻的阻值
是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 下拉电阻不动
通过上拉电阻 并联可调电位器 调节阻值 直到输出12v多点
来确定 最后上拉电阻的 ...

对的 。。。
我大修回来了。。
你可以实践试  因为你动手 能力比较强 到时给大家来些图文

当然计算也可以 通常Vrf取2.45-2.5

可以上拉电阻不变  计算出下拉电阻的阻值的上下限

取一个可调电位器,调到上述的所求的阻值范围,代换下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 下拉电阻不动
通过上拉电阻 并联可调电位器 调节阻值 直到输出12v多点
来确定 最后上拉电阻的 ...

对比两种实现方法  第一种更安全,第一种可以慢慢调 注意输出电压的变化 每调一次 要停下几秒 观察

电源的状态  比较费时

第二种比较省时 但如果所需的电压与标准输出相差甚远 可能造成保护 其他不确定性症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 下拉电阻不动
通过上拉电阻 并联可调电位器 调节阻值 直到输出12v多点
来确定 最后上拉电阻的 ...

最后楼主 实践后 要出些图文来慰藉大家

不枉身体虚弱我的 给你码这么多字 还附上原理与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 。。。
我大修回来了。。
你可以实践试  因为你动手 能力比较强 到时给大家来些图文

我大修回来了。。好啊
这个没搞过 弄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比两种实现方法  第一种更安全,第一种可以慢慢调 注意输出电压的变化 每调一次 要停下几秒 观察

电 ...

就是通过改变 上拉电阻的 阻值来改变输出电压

但如果所需的电压与标准输出相差甚远 可能造成保护 其他不确定性症状
这个标准输出电压 是不是 和其他的元件的选用参数有关系
比如输出19v 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整流管的选用 初级PWM 芯片的开关频率 后级负载电阻这些相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通过改变 上拉电阻的 阻值来改变输出电压

但如果所需的电压与标准输出相差甚远 可能造成保护 其 ...

有些IC需机反馈信号的。。
一般问题不大

放心去试

标准输出 就是电源贴纸上所标的电压 各个元件的参数都经过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楼主 实践后 要出些图文来慰藉大家

不枉身体虚弱我的 给你码这么多字 还附上原理与解释

不枉身体虚弱我
算了 还是好好休养吧
按自己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IC需机反馈信号的。。

好像 说降低的电压幅度 不能太大
感觉从19v 到12v 有点大
不一定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IC需机反馈信号的。。

找了点资料

这里讲到 电压降低 功率一样的情况 电流会增大  要考虑 后级整流管 和元件选用
变压器的 次级输出绕组线圈  承受电流大小

这个
431和光耦电流 取值 计算

网友F:
你的模拟有问题,上拉电阻是输出,R是参考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模拟有问题,上拉电阻是输出,R是参考端

这是吧来的图
按就是想学习下 通过 改变431 取样电阻的阻值 改变输出电压 是否可行

取样电阻的计算
其他元件是否要改变
变压器 431 光耦 相连元件 整流管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上拉电阻并联一个1M可调电位器  先调到最大再通电  然后慢慢减少

最后测到输出12v多点的时候 测一下 ...

好方法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吧来的图
按就是想学习下 通过 改变431 取样电阻的阻值 改变输出电压 是否可行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djZqztij9DgPnlctQAS

网友E:
这是固定输出5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固定输出5v的吗

可调的5v电源,2.5-7.5v

网友E:
这样的电路 没见过
就是说 上拉电阻 改成一个可调的电位器 就可以 调节输出电压了
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电路 没见过
就是说 上拉电阻 改成一个可调的电位器 就可以 调节输出电压了
是这样吗

理解的没错

网友G:
楼主你那个  高效降压开关变换器  中的   1n5823整流二极管  为什么p接地   有什么高明这处吗    求楼主解答谢谢

网友:
还有没有 后级 变压器 元件参数影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那个  高效降压开关变换器  中的   1n5823整流二极管  为什么p接地   有什么高明这处吗    求楼主 ...

这个 按也不明白 按也是新手

网友B:
楼主的 要改19v 输出的适配器 输出12v,单靠改变取样电阻是实现不了的。没有那么宽的调整带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要改19v 输出的适配器 输出12v,单靠改变取样电阻是实现不了的。没有那么宽的调整带宽。

没有那么宽的调整带宽。
这个是指 什么呢 变压器 还是那些东西限制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有那么宽的调整带宽。
这个是指 什么呢 变压器 还是那些东西限制了呢

变压器绕组匝数比限制了可调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绕组匝数比限制了可调范围。

哦 变压器的原因 决定了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B:
其实431在这里只起个取样放大的作用,通过光耦…
隔离反馈至初级调制开关管的导通/截止占空比达到稳压目
的。431的稳压特性没有真正被利用,你计算“2.48V”结果
在众多电源中是共识,可能是431的最佳可调范围的“中点”吧!类似与
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431在这里只起个取样放大的作用,通过光耦…
隔离反馈至初级调制开关管的导通/截止占空比达到稳压目
...

学习了
431 在什么情况下 才是 做稳压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431 在什么情况下 才是 做稳压作用呢

431的K极经电阻接供电正,G极经分压电阻固定分压比,在431的K极才是稳定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31的K极经电阻接供电正,G极经分压电阻固定分压比,在431的K极才是稳定的电压。

这个不就是和 1084 1085 1117 一样了
变成了 线性输出了
输出功率变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就是和 1084 1085 1117 一样了
变成了 线性输出了
输出功率变小了

人家设计开发431时也没考虑大功率呀!只是个可调输出的精密稳压器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人家设计开发431时也没考虑大功率呀!只是个可调输出的精密稳压器而已。

是这样
所以 功率大点的 就配合光耦 最反馈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
所以 功率大点的 就配合光耦 最反馈用了

真是无语了兄弟!一颗螺丝可以紧固,也可以当废铁卖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无语了兄弟!一颗螺丝可以紧固,也可以当废铁卖3了。

哦 终于明白431了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