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m4a77 si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7-03-16):
这块板子上电复位闪,经检查上cpu没有cpu供电和总线1.2!取下cpu,cpu和总线电都正常!会是什么问题?以前遇到过加热北桥修好,这次加悍无果?可能还会有什么其他东西引起?

网友:
换个cpu看看先

网友:
这里是主板图片

网友:
换过cpu,温度也不高,这主板有俩io,做过桥,还是那样。有时一两分钟,有时一个小时

网友:
尝试换内存

网友A:
按照AMD的时序,还是老老实实先把CPU供电那部分修好先吧

网友:
换个CPU 主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B:
换内存,CP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CPU试一下

这些最基本的肯定都做过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AMD的时序,还是老老实实先把CPU供电那部分修好先吧

会不会是这个座子有问题?

网友:
更换CPU供电芯片试试,或者往上查个电压 根据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这个座子有问题?

上假负载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