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3 1.00不断重启不亮机

楼主(2017-03-16):
ASUS  P8H61-M LX3 1.00    装上U  装上内存  可以触发开机   但2-3秒 后  又停   停了2-3秒后  又自动 开机

就是不显示   ,拔掉bios和内存一样故障,所以不怀疑这2个问题。手动拉低绿线,我测PQ22电压2.8V左右不对,根据点位图找源头pu10,用镊子指的位置分压出问题,3.3v-10k-11.5k,分压是1.8v,加焊后电压正常就可以开机了。可以的给赞,附上点位图,

网友:
这个1.8的是什么供电?

网友:
缺供电引起的反复重启。

网友:
1.8V桥供电呀

网友:
+1.8VSFR什么意思我都还给老师了,好像是待机电压吧,到桥和cpu,其它地方也有,自己看点位图清楚点。

网友A:
我正在修这个板子,电压是2.2V,加焊一下低电位的电阻,电压是正常,但过两天又不行了,要换。我的板子是跑59,电压修好了还是跑59,头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修这个板子,电压是2.2V,加焊一下低电位的电阻,电压是正常,但过两天又不行了,要换。我的板子是跑 ...

2.2V供哪里的,要指定的电压才可以工作的啊,我修前也是2.8左右,2.2能开机也不稳定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吧

网友:
有图纸或者是点位图这种故障还比较的好维修。按照时序来维修 供电 时钟和 复位

网友C:
是通病  修了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通病  修了很多了

也是这问题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这问题搞定的??

是  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V供哪里的,要指定的电压才可以工作的啊,我修前也是2.8左右,2.2能开机也不稳定吧

标准电压是1.8V,坏的时候测量是2.2V,修好电压还是跑59

网友:
可以,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那么好,让我们学得更好

网友:
加汗为什么不更换

网友:
谢谢分享  我手上一片H61M-K也是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