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6):
t430有待机 ec电源好也有了 ec也往南桥发出信号了 求助
不触发

网友A:
继续查桥的触发条件啊
帅帅维修shi
已解决 是rtc电路有个电容漏电 导致不触发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查桥的触发条件啊
已解决 是rtc电路有个电容漏电 导致不触发

网友(2017-04-27):
请问是RTC电路哪个电容坏了,最好有具体位置,我也正修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PCH条件满足没,不然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