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摸好一台EEEPC 1000H REV 1.2主板

楼主(2017-03-16):
帮朋友修的一台老机器,开机0.6几掉电,有时可以亮屏。对地阻止一打基本都正常,看来是电压不稳。打开迅维查了下,基本跟电容有关,通病,心中窃喜
果断CPU边上的电容换了。开机,还是掉电
接着换3,5V电容。开机,还是掉电
很惆怅啊
。
没办法,走程序用万用表戳吧,结果戳的时候手抖把电源管理芯片搞短路了。这尼玛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跑到附近电子市场买了2个芯片换上,上电,*脏话*0.6的电流都不出来了
,难道桥挂了。又打对地阻值,正常啊,量复位信号掉电之前已经高电平了。心有不甘又没有BGA只好拿到附近电脑城去修了
。问了一圈,基本都是说桥问题,开价最低的220,还没有配件换得放哪儿搞。心里一盘算帮个忙还得倒贴200多,郁闷的回去了。
cpu
芯片

网友:
哎,还是学艺不精啊。回来后没事又上电看看,duang短路了!!!果断烧鸡大法,摸了下有个场管发烫,这个场管正好跟换上去的电源管理芯片相连,果断换掉。再上电,还是短路
。冷静下,冷静下,回想下烧鸡的步骤,发现烧的时候电压没调还是用的12V
。是不是又把电源管理芯片烧了哦?还好买了2个电源管理芯片接着换,换上后电流恢复0.6几掉电了,总算是还原了,修不好也可以还给朋友了
。还之前把BIOS刷下看看吧,不行。
至此三板斧搞得差不多了,没招了。习惯性打开迅维网站,看看大神们发的帖子.发现有掉电的,量测VSUS_ON和S3信号同时掉电。S3?回想掉电的时候电流跟关机一样一点一点掉的,难道是这里问题。感激戳下P_SUSB信号,无果。。。心想顺手把傍边的P_SUSC也测下吧,咦,不掉电了,感觉胜利在向我招手
一次是偶然,两次是必然,再来一次,悲剧了,又掉电。。。。。。冷静,冷静,好好回想下刚才测P_SUSC的时候手腕把EC压着了,难道是这里问题。用手压着EC一角上电,电流0.2几掉了,心中窃喜,小样看来这次跑不鸟了。迅速加焊EC,上电,完美开机

网友:
纯属运气~!~都准备还给别人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