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哪位朋友帮忙提供个三星g19w程序

楼主(2017-03-16):
三星g19w
故障情况:无法保存菜单设置,设置好后断电重新开机又返回了
判断应该是a21sc(24c02)这个芯片程序坏了    哪个哥们谢谢提供个

网友A:
24C02是用来存放设置信息的,直接清空就行,不用写东西...

网友:
这些程序应该特别的少吧

网友:
24的清空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C02是用来存放设置信息的,直接清空就行,不用写东西...

我试一下先

网友:
郁闷了   24c02 24c08 2个我都清空了   mcu程序也刷了迅维网上下载的几个   淘宝上买的mcu也刷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按键有些时候不能用,有些时候能调节亮度对比度  但关闭了电源还是又复原了,高手些帮帮忙啊

网友:
你花这么长时间修这个故障,不如直接换通用板,这种老机器应该很好修。

网友:
老机器很少修了

网友:
你试试看看是不是按键板问题,

网友B:
在三星官网有在线更新的软件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三星官网有在线更新的软件很好用。

这个用了  提示是最新版  无需更新

网友:
淘宝上又重新买了个mcu程序   刷上解决了了 附上购买的mcu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