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V415进酱油艰难维修。

楼主(2017-03-16):
今天没什么事,本以为今天会没生意。没想到一会就接到了一三星RV415笔记本,说是中午小孩吃饭边玩电脑,不小心进了酱油了。和客户交流后留机维修。听客户说进酱油后好几天了。我心想不要大面积呀。拆机后看到主板背面还有酱油的液体。翻看正面真是惨。好几个地方已经发黑,发霉。心想不会修不好吧。不管了先清洗处理一下。开始大规模的清洗之路,我洗我刷呀。经过十多分钟的处理总算处理的差不多了。先上论坛上找图纸吧。还好有图纸也有点位。这下还是有点修好的希望。就在这会又来个修手机的,一看是酷派的移动4G定制机,说电池有问题。在修电脑没多问,就问我电池什么价,手头上没有。报价后要的话订货。刚想走又问电池会导致开不了机吗。我说电池有电不会导致开不了机,我拿到手一看这哪是电池的问题啊,插充电器有充电提示,电池也有电,再开机一看原来开机画面后一直黑屏。我说要刷机,报价后让他留机。过一会总算打发走了。等 手机刷好机后一看时间都到吃饭点了。就想先吃饭电脑下午来修。吃好饭正式开启电脑维修正题。上可调电源待机0.012正常,心想不会有大问题吧。看来处理的挺好的呀,心里乐的。按开关触发上电0.39左右不动了,心里一下又没落了。不管了先上图纸老实查吧。翻找了几页看到上电时序。就先从这下手上图。 这机是AMD的,根据时序没触发前没有+3.3V、+5V的。只有一个P3.3V_MICOM线性电压给EC供电。 先按开关后看看电压有哪些少的。没看图先把各大电感查了下,发现敌情内存供电P1.5V_AUX没有,P0.75V是正常的。 查条件发现芯片4、10脚P5.0V_STB电压没有,幸好有点位图,根据点位图发现原来主板正面的的电阻腐蚀掉件了。看图纸上R857是个300欧的没有就用了一个330欧电阻上了。
再次开机上电还是0.39 。不会吧内存有问题?换了根还是一样。
看来还得查,既然大电压上的电压都出来了。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转换电压没出来,重点查进液的位置吧。
根据点位图发现U515 P1.0V电压正常,U514 P1.8V没有,看来这也有问题,尽管我清洗的很好,可是腐蚀的太严重,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3脚基准电压没有,发现1脚3.3V送到R716,两边都没有电压看来这个电阻不正常,没想到一碰就掉了,焊盘也坏了。只能飞线了。
处理后再次开机电流上到0.8,插上外接显示器没信号,纳呢。看来修好不易啊。不能放弃继续向上查,发现B521两边黑黑的表量两边不通, 根据图纸看是P3.3V通过B521磁珠送到显卡的供电。这不能没有P3.3V,显然有问题。拆下后用手术刀刮干净再上锡死活上不上。没法只得从别的显卡 上找呀。终于找到一个,焊好后接上显示器再次开机,看到电流有几次跳变屏幕亮了。总算修好板子了。接下来就是挂硬盘光驱上机测试其他东西好不好。进入系统后发现键盘又有好几个键不灵。把板拿下来测量KBC到EC之间好不好。没发现问题。最后判定键盘坏了。和客户电话交流后,客户打算先凑合用用。等 以后再换键盘。全部装好后拷机二个小时没有出现问题,至此维修结束。各位 看官给我这小白加分吧。希望版主给个精华吧

网友:
发个贴子好费时间编辑啊。写的不好请大伙指正呀

网友A:
慢工出细活,今天有遇到一二修机,被同行做了5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工出细活,今天有遇到一二修机,被同行做了5个故障

这个同行可真坑 人啊。竟然做这么多故障。

网友:
费了不少周折!

网友:
修机五分钟,发帖两小时,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
比我修的进屎的手机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工出细活,今天有遇到一二修机,被同行做了5个故障

窝草,5个手脚还能修好,厉害的一塌糊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