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主板H81芯片组 CPU供电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7-03-16):
请问下主板H81芯片组  CPU供电一般是多少

网友:
1.7-1.8

网友:
8系列CPU供电一般是1.7-1.8v左右

网友:
饼哥,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1.7-1.8?这么高吗!

网友:
对啊是1.73左右

网友:
1150芯片组供电很特殊,一般都是1.8V左右,据说CPU内部集成LDO

网友:
找个好板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今天修两片  1.7V多一点

网友:
记得第一次遇见一直修CPU供电  还以为CPU烧了  1.7电压怎么这么高

网友:
1.7——1.8,好高的电压,长见识了!

网友:
1.7这电压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