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售后BIOS更新

楼主(2017-03-16):
机器原故障是进系统大概20-30分钟会自动掉电。不是自动关机。 掉电后可以继续开机进系统 还是会自动掉电。。 排查散热问题。 看论坛版主提议刷刷修改版的BIOS。 分不多 就没去找了。 直接问联想售后要了份更新文件。 请注意 这个是系统下面直接点开更新的 不是编程器文件。 G480

网友:
自动关机和自动掉电 ?????????????????????????

网友A:
版主没诚意啊 鼓励一般不都是加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没诚意啊 鼓励一般不都是加分吗?

加分了 系统下解决问题

网友:
新手要注意:G480分仁宝机型和纬创机型.

网友(2017-11-09):
这个程序对系统有什么要求吗?为什么我点开程序会报错?

网友(2018-05-24):
运行报错,大家怎么刷的,
运行软件,报错

网友(2018-08-23):
同问,这个怎么刷?运行报错,我的是低端cpu换i5的之后出现30分钟掉电的

网友(2020-11-03):
   这不就是 序列号LB开头的 官方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