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769V偏色维修

楼主(2017-03-16):
接同行一台白色I2769V无边框显示器,他说显示不正常,上电测试的确是偏黄但DVI显示正常.
心想这个问题比较常见的就是MCU和24,在论坛下载了个MCU刷上去问题依旧.
仔细想了下问题所在,既然DVI正常那应该在VGA接口附近找问题.
果不其然VGA接座子旁边有两个六角芝麻管其中一个U103 1脚开路,取下后显示正常.(AOC的通病就是六角芝麻管 故障表现为不插VGA可以显示“无信号”,插上就黑屏),只是没想到这个还会造成偏色,应该是开路引起三基色X85也短的.特意发帖给遇到同样问题的同行们,少绕弯路.
由于同行在旁边等,所以没时间拍照就不上传图片和故障位置图了.

网友:
出现偏色 不要想着去刷MCU  好好看看RGB和VGA接口。还有VGA线不好也会导致偏色

网友:
偏色不可能是MCU的问题

网友:
三基色的问题,有经验的都能看出是缺哪个颜色。

网友:
缺蓝基色的表现。

网友:
应该是ESD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测VAG口红绿蓝 行同场

网友:
一般都是留机维修 你还让同行看着啊

网友:
偏色的这个管很多吧。一般都弄掉。之前先测下VGA123。

网友:
至于你们说的偏色不是MCU 我能说我有遇到过吗? 型号忘记了 25 24 一起刷了后显示正常

网友:
不过这个问题应该先检查接口,再考虑其他

网友:
静电造成的保护电路故障

网友:
偏色第一步搞程序还是没必要吧

网友:
还真是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偏色先打 RGB 对地值

网友:
,类似ESD元件损坏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