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veNF7G-FullHD正常主板上假负载测试点参考值(实测)

楼主(2017-03-16):
在网上看到好多啥的,主板不工作,点不亮,说是上假负载测时钟是否正常。我测了好多没有一个正常的呀,如果上CPU假负载,根本就测不到时钟,但是主板是正常的。现将正常主板的测试参数实测公布如下:ALiveNF7G-FullHD主板为例: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芯片组不同不一样的,本身NVIDIA时序和AMD芯片组时序不同

网友:
稍微还是有些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芯片组不同不一样的,本身NVIDIA时序和AMD芯片组时序不同

谢谢,哪种主板能测到假负载时钟,我试试

网友B:
假负载很少用     用处不大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负载很少用     用处不大感觉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没多大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