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刷机包1G多,手机内存没有那么大,它是怎样刷的?

楼主(2017-03-16):
三星的内存总共没有1G,这1G多的刷机包是怎么刷进去的?请高人讲解下原理

网友:
。。。。。老大,你用软件刷呀,

网友A:
已经刷机成功了,但是对刷机的原理不太懂
recovery 模式,深度模式,双清模式
BL锁  账户锁。。。。。好复杂
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B:
内存是内存。。。  刷机包这个1G是跟硬盘有关吧,或者叫字库。。。  苹果内存也不过1G,2G。。 刷机包都2G,有些3G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使用刷机软件进行刷写应该可以刷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是内存。。。  刷机包这个1G是跟硬盘有关吧,或者叫字库。。。  苹果内存也不过1G,2G。。 刷机包都2G, ...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刷机成功了,但是对刷机的原理不太懂
recovery 模式,深度模式,双清模式
BL锁  账户锁。。。。。好 ...

深度模式不知道。。可能说的是挖煤模式吧,对安卓机而言,有个机器人出来,然后就可以用电脑线刷了,通常是给不开机的手机进入这个模式可以连接电脑。。 RECOVERY 可能是恢复模式吧,就是双清。。 BL锁是对小米这些可以用专用线跳过BL。。。 账户锁有两种吧 ,一种是要电话手机,另外一种是谷歌锁,还有就是苹果锁,都是账户锁,苹果锁除了自己本人和苹果店,那些软解可能其实都是钓鱼邮件发过去骗过来的,硬解就是更换基带CPU 字库啥的... 电话手机没解过不清楚。。 谷歌锁我也发了帖子是可以解的。。 不是对全部

网友:
刷机包这个1G是跟硬盘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