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H61-M LE

楼主(2017-03-16):
此板开机显示后自动关机从启,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也的问题

网友:
原来刷个BIOS就好了 已解决

P8H61-M LE R2.0.rar

网友:
解决了 最好附上亮机图最有说服力

网友:
有,我改过一次电路,IO问题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个  刷BIOS不行  最后换CPU供电芯片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