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40P/LA-4902P从不触发到掉电维修

楼主(2017-03-16):
机器型号:HP 8440P
板号:LA-4902P
故障描述:待机0.040,不触发
维修流程:
测量3/5V待机偏低,测量PU301的VREG3为3V,VREG5为4.5V,VREF为1.8V示波器测量VREF波形正常后更换TPS51125

再次上电测量,VREF为2V,VREG3为3.3V,VREG5为5V,3/5V待机电压也恢复正常,此时待机为0.011,3/5电压偏低是待机芯片的VREF参考电压偏低导致

按下开关,机器触发到0.14,过十多秒后掉电。在电流0.14状态时,测量各大电感供电,发现有1.5V内存供电和1.05V总线供电

测量内存供电芯片PU502的PGOOD脚电压为0.5V,此为异常状态,追查1.5V_POK

U42是一个比较器,当3脚电压大于2脚时,1脚将开漏输出

测量D45的1脚为3.3V,测量D44的1脚为0.5V,追查M_PWROK来源

M_PWROK由U338产生,当U338的1脚电压大于3脚电压时,4脚将开漏输出经R563上拉产生3.3V的M_PWROK

实测1脚为1.39V,3脚为1.9V,3脚IN-是2VREF由R568与R569分压产生,正常为1.269V,加焊两个电阻后3脚实测为1.3V,上电后能触发跑码,冷却后又恢复原状,由于分压电阻不太好找,直接拆除R568,再次上电测量M_PWROK为3.3V

装机上电,正常亮机,此机修复

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看我帖子并回帖的人,都在不久后做成了如下事情: 1、恋爱成功了; 2、生意谈成了; 3、升官发财了; 4、心情舒畅了; 5、家庭和睦了; 6、身体健康了; 7、万事顺意了。
回帖是一种美德,加分更是发帖的动力!很多人不愿意发帖,究其原理,修机一小时,而发帖两小时,加分不仅是帮助别人,也是为自己以后能看见更精彩的帖!

wxw13524692016 -1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者机器修得好 啊理论很扎实

网友:
分以加,楼主厉害,思路很清晰,不拖泥带水666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写得很详细

网友:
还在初学状态 大约懂得 不错

网友:
挺厉害的。原来拆掉R也行呀

网友:
· 理论很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
多配几个实物图就可以精华了
电阻 比较器等实物位置图。

网友:
分析透彻,细致入微.

网友:
楼主后面红字是亮点

网友A:
楼主理论扎实,就冲最后两句话也要加分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的好

网友:
非常6 ,学习了

网友:
差点  就精华了   努力 逗比

网友:
这逼装的行云流水  堪称古往今来第一典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论扎实,就冲最后两句话也要加分

你的认证怎么弄的啊

网友:
楼主有理有据  思路清晰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