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S208DR 绿灯闪不亮不插排线背光可以常亮,换了驱动 ...
华硕VS208DR 绿灯闪不亮不插排线背光可以常亮,换了驱动板故障一样

楼主(2017-03-16):
如主题,尝试了很多次,亮绿灯时候测试5V跳变
华硕

网友:
用点屏器点过屏有画面,但因为是LED的线,电我接原来的电源板,屏有图像闪

网友:
5v跳变属于电源板出了问题。检查电源板

网友:
电压跳变 换驱动板是没有用的 先把电源板的电容都换了看一下

网友:
电源板出了问题。检查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电压不正常,先修正常5V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