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单8的LVDS接口接单6的屏可以正常显示吗?

楼主(2017-03-16):
工控板,上面的LVDS接口看介绍是单8的,不知道接单6的屏上去能不能正常显示?
工控板

网友:
接口通信都不一样,怎么会正常显示呢

网友:
肯定不行啊 你想多了

网友:
显示不会正常的

网友:
不可以的 要选好屏线 刷程序

网友:
接口都不一样,期待你试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