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c开机电流150MA自动回0

楼主(2017-03-16):
有一台小米4c,开机电流150MA,然后自动回0,按着开机键也回零,哪位遇到过,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电压出全了吗  正常使用损坏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出全了吗  正常使用损坏的吗

摔坏的,电压不知道哪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坏的,电压不知道哪里测量

摔坏的机器就很难说了,各种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怎么破,不开机不漏电

网友:
硬盘和CPU通讯不良就会这样。

网友:
安卓机这种故障普遍为硬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坏的,电压不知道哪里测量

摔过的话,你重新直球下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在求助,胡扯。赤裸裸的灌水!

网友:
安卓机读取数据不正常是会归零的。

网友:
不接电池的检测信号也会这样。

网友:
修过一台烧过CPU和运存的小米4S,装CPU不装运存开机触发是150MA回零,你这既然是摔过的,我估计是运存,电源,字库有虚焊的情况,建议先测电源供电是不是正常的,逐一排除,我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
摔坏的机器,各种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看了,cpu掉点了,最鬼火的是cpu背后有电容,拆了植锡,电容找不到了,留着当配件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