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圈两边信号什么关系啊 上拉???

楼主(2017-03-16):
圆圈两边信号什么关系啊  上拉???

网友A:
VTT_OUT_R是电压,给左边信号提供上拉

网友:
楼主言对了,正是上拉电阻。

网友:
上拉信号的电阻

网友B:
这些基础的东西不要发在技术板块   请遵守坛规则

网友:
楼主应好好学学数字电路中的上拉功用。

网友:
不耻下问,别打击初学者的信心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基础的东西不要发在技术板块   请遵守坛规则

我好菜啊 。。。。。。请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_OUT_R是电压,给左边信号提供上拉

左边信号只连接CPU  AJ12脚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比如其中一路   VTT_OUT_L      经过ER134    变成了H_BPM0信号通过AJ 12 进入CPU的 ?

网友:
提供上拉的

网友:
上拉电阻,给信号上拉

网友C:
给左边信号提供上拉

网友:
这些信号一端连CPU引脚,一端连电阻和VTT_OUT_R      ,是给CPU内部信号提供上拉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左边信号提供上拉

这些信号一端连CPU引脚,一端连电阻和VTT_OUT_R      ,是给CPU内部信号提供上拉么?????

网友:
右边的供电可以给左边的信号提供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信号一端连CPU引脚,一端连电阻和VTT_OUT_R      ,是给CPU内部信号提供上拉么?????

右边的供电可以给左边的信号提供驱动能力

网友:
可以理解上拉 不过这边是有电流的